笔记本屏线

楼主(2011-03-09):
屏线,也有叫排线的。一端接主板,另一端有两个接头,一个接屏,另一个接灯管。
价格不贵,一二十就能买到,是通用型的。但个人更换有些困难,因为他有14针的,20针的,还有30针的,有单通路的,也有双通路的,而且接法上也有要求,否则是点不亮屏的。
2、黑屏故障可能与屏线有关,但他坏的几率较小。
你不妨按部就班的来解决:首先排除是不是不小心切换到了外显示器工作,如果是用屏幕切换键把它切换过来。
其次把本本拿到一个比较暗的地方开机,仔细观察屏幕看看有没有很暗的图像,就是所谓的屏幕有图像文字但无亮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是灯管烧毁或高压板损坏,或高压板的供电电路故障。灯管和高压板的损坏几率较大
如果无亮度也无图像,可以考虑更换屏线,再不行就拿去维修吧,故障点就太多了,须一一排除,比如屏线接口虚焊,屏的驱动电路故障,主板相关元器件损坏等等。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097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