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22寸花屏的故障

楼主(2011-03-09):
今天我在修惠普22寸的液晶显示器是遇到的一个很怪而且看试简单的问题。而我用了一个小时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故障是这样的屏幕开机是花屏。而且花屏得非常厉害,隐哟看得一丁点儿图像,我把屏线换过,还是没有变化。换驱动板还是没有变化,换屏还是没有变化,我就感到这个问题太怪了。我把这个机器装好。抽一支烟想了想。我按按键在模糊的菜单下恢复出厂设置。屏幕暗了一下,显示器就好了,原来是程序不对,我忘记说了这个显示器的菜单和图像与地是垂直,屏旋转菜单和图像是不会动的

网友:
从没有遇见过程序问题导致花屏!不知道这位客户是怎么用的,会把程序用乱!请问一下花屏时是怎么情况呢!能发张照片看哈吗?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 HP啥型号  20的有一批 就是 花屏  大量返修了

网友:
不一定客户自己按的,有可能是按键故障自身造成的。

网友:
你都换驱动板了,和程序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就是 你都把驱动板换了还是花 怎么后来又是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
是什么程序有问题 啊  ???????  如果是程序的问题的话那你就算还原出厂也没什么用吧  。

网友:
LZ说的怪怪的,有点难理解。

网友:
楼主是不是换的驱动板不对啊.屏没有坏,换驱动板花屏,就是换的驱动板也不行吧.说的大家都有点不明白了.

网友:
换了驱动板也是花屏的吗?

网友:
不要在这乱喷,程序问题,驱动板都换了,还去哪程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你们不信我都没有搞懂,但事实就是这样。我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说的这个机器图像始终是和地面平行的,不管你怎么旋转显示器图像是不变化。把显示器的脚朝上,图像应该是倒的。但这个显示器就不是,图像还是正的。你说怪不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我入行三年,从没听说过液晶任意放,图像还是垂直不变的~~~楼主传点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遇见鬼了吧,还有这样的显示器?没看见太遗憾了

网友:
HP到是有几款程序老出问题,你那是什么型号?

网友:
听LZ这么说还真是没听过!!!

网友:
有些事情确实很奇怪,有可能程序错乱了,有的偏色,进工程模式做白平衡就好了,也许就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驱动板都换掉了怎么个程序不对。。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台这样的机子HP w2228h  是屏坏LM220WE1   屏最上面一厘米左右是横线  下面是满屏竖线    通电几分钟后竖线从下而上慢慢消失,最上面的横线不变   画片不清晰  看起来一小格格的。
       求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像跟水平位置问题比较简单:
机器设计了这个功能,也就是你说的不管外壳朝哪个方向,屏幕显示的图像始终是水平的,这个搜索一下就清楚了。

问题是:花屏是程序引起,那么你换了驱动板就跟原来的驱动板程序没关系了,怎么还是花屏呢?
要么你的表达有问题,要么你没有换正常的驱动板。

网友:
这个显示器你以后遇到这个故障的时候才相信我说的是真的,现在我说什么你们都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