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无背光,求助

楼主(2011-03-09):
更换高压条和灯管还是一样,屏有显示
测得高压条只有19V供电,其他的没有电压,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怎么来修啊?
确定没有5V开启电压了。各位师傅们谁给弄个图啊?

网友:
看图呗,看看接口受那个控制。

网友:
没图纸啊……
谁能提供下啊

网友:
应该从哪里入手啊,给个思路,谢谢师傅
我是刚学的

网友:
高压条有19V不能说明就是好的!那么说明可能是灯管或这高压条本身问题!

网友:
3.3V现在有了。5V还没弄出来啊

网友(点评):
高压板只用到了供电,开关,亮度,没有什么3 5 V啊?你找个3V接到开关上应该可以量屏了,前提灯管高压也是好的

网友:
只有19V就是只有主供电,没有开启电压,也没有亮度调节电压,应该是显卡,更换吧

网友(点评):
哥好象动作太大了点

网友:
找下外围   屏线  开关的三极管==

网友:
确定没有5V开启电压了。各位师傅们谁给弄个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