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不走信号

楼主(2011-03-09):
今天接到一台T60机器不走信号 测量CPU复位信号都有了 但就是不走信号。装上CPU电流达到了1.3A了 CPU电压为1.5V CPU过几秒剧烫掉电,但不装CPU时,电流在0.5A左右,应该来说正常。CPU我更换过了 主板上的电压也都正常了。 我怀疑是北桥的问题,但此北桥是灌胶的有敢轻意动  有哪位朋友遇到过此一样问题的给点思路,大家一起来讨论吧。。

网友:
过的几秒巨烫  是说的加散热片的情况下吗?
你怎么判断出的不走信号

网友:
那你就慢慢翘撒

网友:
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独立的就焊显卡,集成的就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反正也不亮  先干北桥吧

网友:
怎么个不走信号法啊?有时候,测试卡不支持吧。多方面考虑了,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谢谢  各位了  我也怀疑北桥的可能性最大  是独立显卡的

网友:
可能复位都没完成 你量到得并不是真的复位信号

网友:
有点线图不会量错的,主要还有一点不正常的就是上了CPU后,CPU的电压为1.5V这不是太高了嘛

网友:
装上CPU    内存的测试卡,对地打阻止看一下!

网友:
内存假负载  没试过  呵呵

网友:
先看时钟是不正常的,正常就加焊显卡

网友:
时钟正常了,已经测量过了

网友:
直接干显卡??

网友:
CPU 供电太高,看看主板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应该是少电压!

网友:
朋友们板子已经撤走了  呵呵  没修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