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1-03-09):
修到一块杂牌945兰色小板,各电压正常检测内存不过,两个内存槽一个有烧的痕迹,换另一个一样还是不过,换过内存,CPU,冲过桥还是不过,不确定还能修吗

网友:
理论上市可以的!好好查查信号!实在不行就只能反放弃了!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