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丑点但是好用

楼主(2011-03-09):
今天有个客户送来张显卡,说是点不亮了,测试了一下发现,开焊了于是。烤完测了下OK。
不过下午和客户聊天的时候,客户和我说他玩游戏一玩就是很长时间,有时候会蓝屏,还有时候会黒屏,看来还是散热惹的货,传说中的静音显卡,于是为了彻底解决他的散热问题就在散热片的旁边加上了个风扇

运行了大约5个小时的游戏
从鲁大师监测的温度上来看一直在52度左右,所以散热不良的问题应该是解决了

网友:
确实这种散热片的显卡,冬天室内温度低,可以不上风扇,这马上就夏天了,得上风扇了,我冬天,就电源一个风扇,其他的全都没用风扇

网友:
据我所知这种静音散热片没有不出问题的,原来没风扇以前时间长了用手感觉散热片有温度,装上风扇以后散热片是凉的

网友:
我经常也这么做,目的是是好用不是好看 嘿嘿。

网友:
解决了根本问题

网友:
高手来着。佩服!

网友:
用一个7015 静意扇叶 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7015 静意扇叶?  啥东东

网友:
这招儿俺也用过,不安风扇时散热 片简直都烫手。为了延寿,增加点噪音吧。

网友:
不知道当初厂商设计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网友:
我也做个防显卡上

网友:
这个在一些显卡上是必须得有的,有的显卡散热不太好,我觉得,楼主应该把风扇按在GPU正上方那个散热的凹槽上散热效果会比较好,风扇也不用太大,尽量震动不要太明显就行了,周边用热敏胶沾上就可以了

网友:
着种卡我修过很多了。回来的都是GPU空焊了量晶体一端就可以量到了,重做GPU出去用不了几个月就回来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主要是散热片太重了,最好是建议客服换一个带风扇的散热片。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样的散热片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经常碰到 就用这招

网友:
在我们这,一 般GT210系列的低端显卡都这样,现在我还有一块,说是返厂了,就是用时间一长,过热,就卡屏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风扇没有太大所有只能上到旁边了,不过用个大风扇效果要好很多

网友:
直接更换一个带风扇的散热片,还能收几十元。

网友:
我有一片8500GT的长的和LZ的很像,也是自己加的风扇。
冬天把风扇关了
我这显卡有点问题,就是温度要高一点才会正常。温度要是太低了开机一两分钟就花屏,重启一下就好,去年夏天一直用的好好的。不知道是芯片还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不会吧,不上风扇也行

网友:
     能用的就是好的.

网友:
我一般都在看主板上面显卡附近有风扇接口没有 如果有就 加个 6015的 处理器风扇在上面

网友:
实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
这款显卡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又快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