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不能关机 有时也不能开机

楼主(2011-03-09):
     今天师兄拿来台T60,说是不能强制关机,而且有时还不能开机。但是通过进系统关机是可以的。
     插上稳压电源,按了下开机键可以开机进系统,可是按了开机键好几秒钟一点关机的反应都没。通过系统点软关机一切正常,这种情况还没碰到过,还是得一步步查啊。
    先拆机先,小黑孩真不是盖得啊,铜料足啊

    可都是纯铜啊

     拆了机后我先想了一下出现这种问题首先确定是开机电路问题,所以就由这里着手。
    打开图纸准备跑线路咯

  由下面图纸知道开关针触发信-PWRSWITCH号到了D21 D22  这两个二极管。D21通往H8S ,D22通往PMH7,然后打开点位图找到两个二极管的所在位置,准备量下线路是否有问题。

通过点位图查看到位置,左边的是D21 右边是D22

根据点位图找到实物板的二极管,这一看到这二极管心里就痒了下,*脏话*,那个D21肉眼就看到好像有点变形了,用万用表笔一戳裂了,*脏话*,该不会就是这个D21引起的问题吧。

   先量了下D22的正向阻值为560多(D21 跟 D22是一样的管),确定为硅管,马上冲到料板堆里找了块T40的料板拆了个一样的装上。

然后装上CPU  内存  屏 ==
按开机键,在LOG出现时猛按住开机键几秒中后关机成功   。
  之后装好整机又试了好几次都能正常开机,能强制关机

  T60的这个板子开关机是需要H8S 跟 PMH7 共同参与的 就是由于这个D21二极管性能不良导致的不能强制关机。
  问题简单,提供个简单思路而已。。。

网友:
我是新手 H8S 和 pmh7 是啊

网友:
T60的这个板子开关机是需要H8S 跟 PMH7 共同参与的 就是由于这个D21二极管性能不良导致的不能强制关机。

不知道其它机型是不是一样?

网友:
各位高手能否告知下h8s指的是什么,看到好多地方都提到过。谢谢

网友:
H8是开机芯片,PMH7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问题并不是很复杂,不过LZ讲解得很好,思路清晰,图纸也到位,赞一个

网友:
D21的问题,牛人,这么小的零件都可以这么轻松找到,并且搞定!

网友:
对于LZ维修条件以及技术真是向往,还有就是LZ的大把料板,真是直流口水哦!

网友:
D21跟D22都要换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换D21就OKl饿

网友:
D22的正向阻值为560多(D21 跟 D22是一样的管),确定为硅管
锗管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楼主哪多料板哪里搞的呀?

网友:
我还正想回答你的问题呢,没想到你是知道的,你这标题不好,要改一下。

网友:
思路很清晰  不错  判断很正确

网友:
锗管的阻值比硅管低10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