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板板坏了,切板改装

楼主(2011-03-09):
今天修这台戴尔液晶呢。开始是橙色灯闪烁,判断是高板板坏了。一查高压板,发现两个升压三极管烧了一个,型号C5707,安照经验换了两个C5707一对,中间这个电容,量一下还有容量,没有换掉,保留。其它高压板部分全部焊一趟。开机,屏闪了一下有图象了,但马上又暗了,保护了。说明还有其它的问题,是那里保护了呢?高压苡片是TL1451去掉保护,该脚15脚是保护脚,我把此脚接地,开机,常亮了,但图象不正常,三分之二是亮的,三分之一是黑的。我楞了。我手头正好有一七喜的烂液晶,一看高压板和背光灯的接口一样,都是大灯两口的,改一下板吧,因为原板是电源高压一体板,不剧掉高压部分的话,换上去的高压板无法装上去,空间不够,先接好线试验能不能点亮?电源板供电是12伏,其它的两条线是控制板过来的ADJ线和ON/OFF线,跑一下线路即可清楚,地线就好办了,处处是地。试验证明,高压板接上去图象正常稳定。以下正式开工了,找来钢剧,按照高压板和电源板的纹路。开剧。剧下的‘’L‘’型的高压板,接上七喜的高压板,当然要量好12伏供电,和接地线。有个方法可以知道那条是供电,就是该脚是接保险的,而接地脚是和按装固定螺丝的孔相通,一量就会“嘀嘀”响,其它两条线不知是ADJ还是ON/OFF可以先接好,不亮的话换过来接就行了,最要紧是供电和接地不要接错。焊好它们的四条线,安装固定高压板,量好位置,打钻出两个孔,装好塑料飞机钉,用热熔胶固定好。装机我花了些时间,上机开机正常,改装高压板成功。

网友:
测下灯管是否有问题,如果是C5707坏, 查224(或184)电容, 高压变压器易虚焊

网友:
线圈有可能坏了,,,

网友:
谢楼上二位了,刚才没有打完,按错键就发出来了。又编辑了一番。

网友:
看了有点晕啊

网友:
能修好尽量修好啊,电感和变压器都得焊接一遍。5707所有的 都换掉。还得注意你灯管事部是有问题

网友:
看来修液晶得把所有家伙都准备齐了:锯、锉、钻、刀……,不然没法修了。。

网友:
哈哈,那不就成了木工啦,看来要培养全材才行呀

网友: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高手呀、、、移花接木。。证明灯管无问题。。此机有几个高压变压器。。。。

网友:
5707的话,还有中间的电容,可以的话,用万用表量一下,现在很多万用表都有量电容的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c5706 都换,连中间电容也换,变压器和电感加焊

网友:
很专业 塑料飞机钉 都用上了。改装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