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不过系统(可以GHOST进)

楼主(2011-03-09):
硬盘,内存都换了,系统版本也换过,  南桥都换了, 还是一样, 一到注册组件那儿就不动了,也不死机,机子是联想笔记本Y200

网友:
这样的机子好几台都没修好过,郁闷

网友:
联想笔记本Y200的,使用原始安装吧,无解的

网友:
原始安装?就是慢装的那种吗?

网友:
原装是说联想代的系统吗

网友:
你试试用原版的win安装盘试试,就是不用GHOST安装,有好多故障我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原装盘,早就找不到了哦,

网友:
找一个纯净版的一步一步安装的系统盘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