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难住我了

楼主(2011-03-09):
各位大哥,小弟今天接一HP  W1907液晶。拿来时屏问题是一开就黑屏。但可以断定是可以隐约看到图像。本来像这种问题。一般可以诊断为灯管坏。要么高压板坏。
      好不容易拆开了。(这屏还真是不好拆)经过几次反复测试。为屏下方灯管不正常。换之。可是当我装上以后问题依旧。
又拆开。把屏上方两灯管也换了,测试10分钟,正常。就装起来了。没想到装好后又出现开始一样问题。这下麻烦了。
难不成是高压板?再拆开。外接灯管。开机半小时也没见黑屏啊。可是为什么一接屏里面的灯管就黑屏呢。
       这都可以不管。就给换高压板呗。注意一看。通用高压板感觉太大。里面没空间放。
       后来想就把原芯片去保护吧,但翻过来一看。这芯片型号糊糊不清。根本看不清型号,使用高度放大镜也不行。所以不知道怎么去保护。
        特在此发贴求助:望修过此型号屏的哥哥给点见意。。谢谢~!!!!

网友:
这机高压板通病 直接短接强开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板就好了,可能是四个灯管不一致造成自保,通用板大部分自保条件没这么严格

网友:
这应该是HP(废品)1907的通病吧,该机设计过于垃圾不容易拆开.本人遇见多台这款机器,故障现象也一样同楼主的,换灯管后有时正常有时又不正常,无奈之举换通用高压板,但有时也不正常,特别是冷天刚开机,一会又熄灯了.后把14V的2个25V1000uf电容换了才算勉强解决问题.拆下的电容容量也没减少多少.郁闷哦!高手们赐教一下该机还有其它问题没.

而且这款机器的灯管(4支)两端有极轻微的咝咝声,用带架的原装灯管换也一样.用到几分钟后声音消失.声音消失后就不会熄灯了.

网友(点评):
听你这样说很明显是高压过高打火了吧,可能要求比较严格哦。。。。。。。

网友:
现在这机又试了几次。发现。只要电源板装在了屏上。拧上了螺丝后。就马上会出现这种问题。一但拆下来就没事,问题是这电源板如果不拧不通地,就中以正常开机。而且试多久没事,一拧螺丝(通地)就保护,真是楼上说的垃圾。。。。

网友:
HP.LG都这吊样,需要用胶带把线与铁架分开,绝缘

网友:
你(通地)就熄灯建议你重新装灯管,应该是灯管两端的绝缘没处理好,当然换通用高压板更便捷,装在铁板的斜面和喇叭之间即可.

网友:
嘿嘿。这垃圾。终于搞定了。不用绝缘。也不用换通用高压板。只需把芯片对地断路。去掉保护就OK了。现在这屏已经装好试了快三小时了。明天再试下,如果没问题可以交货收钱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