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

楼主(2011-03-09):
           PCI-E二代诊断卡、你们的好用不、问什么我的插上只亮一个LED灯啊、
                                              而且还不跑马、

网友:
没见过,都出二代了

网友:
请问那个亮呢

网友:
那种PCI-E的要飞线的。只有极其少数的机器在PCI-E上做了LPC总线。。找主板上相关的LPC总线飞线才可。。没有看说明书吗?

网友:
亮那个灯呢

网友:
第2个显示   一个0、死都不动

网友:
  我没记错的话  好像是要飞线的   要不然它死都就亮个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