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DELL 开机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1-03-09):
最近 经常维修戴尔系列的机器 比如 1400 1420 1310 1300 出了显卡的问题外 还有一个困扰我的问题 小弟在此请教了
今天在修1420机器 不开机 查开机芯片 SMSC 5025  的工作条件都满足  当时没这个芯片换 在淘宝上定了5个  到货后换上故障依旧 以为还没有换好 就又换了一个 故障还是依旧 没有办法了在网上查查芯片有没有加密  到网上看到坛友的议论 有的说加密有的说不加密   小弟很迷茫 因为第一次维修这个机器   问问这个芯片 代换的原则是什么

网友:
换新的还不行那就不是它的问题了,查一查别的电路

网友:
楼主确定是开机芯片的问题吗?按照时序查查吧先

网友:
5025 是ec有ROM,至于他有没有程序挺复杂;
bios是挂在EC上的,我的理解是待机下BIOS没有供电那么EC就应该有程序;
所以新的就不行,但是能触发可能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