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风扇改长转是不是和我一样?

楼主(2011-03-09):
风扇改长转,想必大家都有过,是不是都直接飞5V了事呢?直接飞5V简单快捷,但是带来几个问题,一、风扇全速运转,噪音增大,有的客户不接受;二、长期高速运行,缩短风扇寿命;三、高速运行的同时,也增加了电池的消耗。
为此,我采用的方法如图,在原来的供电线路中增加一支二极管,接到3.3V上,这样3.3V经过二极管后,有0.7V的压降,实测2.5V左右,风扇处于中速运行,噪音很小。
在温度升高后,笔记本电脑本身的温控启动,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当超过2.5V时,二极管截止,由温控芯片来控制风扇的转速。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下次试试

网友:
不错,我一般不搞这么麻烦,直接接5V,一般这种风扇在顶个一二年没问题的,全速也没关系的。

网友:
好注意、下次测试一下

网友:
以前改都是直接飞一个5V,以后改时可以试试Lz这个办法

网友:
不错的办法!太有才了,二极管会烧吗

网友:
这二极管烧了怎么办、。

网友:
不错的办法!太有才了

网友:
不错的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我们这边修改一般风扇的电压线拉到USB 5V的供电上 楼主说的方法下次我试一试

网友:
这个方法真好 值得学校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的,当然你不要错用了低稳压值的稳压二极管。另外这个3.3V是接在开机后产生的二次电源上,不是在电感上。

网友:
转的太慢了不给力啊!要改风扇的机器都是DV3000那样的东西,不存在什么温控,基本上都是常转。

网友:
这个办法应该是可行的,要不然直接接在5V上,噪音太大了

网友:
好方法,我以前直加个二极管,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  一定试试

网友:
不错啊,  下次试一下看,一班机器都在转吧,

网友:
我覺得2.7有點小~轉速會不夠
接5v又太大~客戶會覺得風扇很吵
所以我都從5v接二極體到風扇供電
經過壓降後剩4.3v左右
不會太吵~出風量絕對足夠

网友:
有机会测试看看效果

网友:
就是有点麻烦,一般就飞到3,3V

网友:
我们这现在都不搞转长了

网友:
不知道,试试看

网友:
差不多的说。。。

网友:
不改常转,看见人家从U口飞线,也把它改回来,

三强机也不例外(AMD的CPU+NV的桥+NV的显卡).V3000的风扇改不改无所谓的,只要定时清灰;但是其他机器的那些门芯片的风扇真不好说了.

网友:
我直接都是飞5V的,干脆利落,全速运行噪音也不是很大

网友:
好办法,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想法妙不可言啊,思路很灵活!!

网友:
大兄弟,你太有才了,下次试试看

网友:
以前都是直接飞的5v,好多客户因为噪音大要求改回去的。以后就这么改了

网友(2011-04-08):
你真牛,这才叫修机子啊

网友:
你们都用的什么样的二极管啊

网友(2018-01-13):
接5V中间接一个碳膜电阻降电流,就不会很吵

网友(点评):
4148二极管,个头小,改过多台未出现过问题

网友:
这个会不会转速不够?毕竟一个风扇能顶个一两年 也没多少钱 还是暴力改长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