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6 不加电 AMD CPU ATI独显

楼主(2011-03-09):
刚开始有时能显示有时不能显示,加焊显卡后 试机仍然不显示,多试了几次就直接不加电了
查工作条件 待机3.3V ALW  ,RTC VCC CLK, ACAVIN 3.3V, BIOS 有波 都正常,主板也没有短路情况 更换过EC IT8512E
有个地方有点疑问 插电瞬间电流指针会往上迅速升一点,然后迅速掉为0,用数字电源直接待机0.00,看不出电流瞬间有变化,不知道这个现象正不正常。还有一个地方感觉不太对劲,附图,图中二极管D8 正极接南桥但是电压为0V,负极接EC有3.3V,按开机键这个地方没有电压变化,请版主和服务小组指点

网友:
应该是COMS电池不够电了。

网友:
显卡坏了,起保护了

网友:
上面写了RTC VCC正常了,CMOS电池还没电  显卡没有短路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