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解锁

楼主(2011-03-09):
我是新手,碰到一台R40的机,换那个蕊可以解锁呢?

网友:
24RF08CN。。。。

网友:
拆下24RF08,,写入无密码的程序就可以了,前几天刚解了个一样的机器

网友:
要用好的编程器才可以写这个芯片。淘宝买一个写好的芯片吧才几元一个。

网友:
淘宝上写一个芯片才几元?哪写的?*脏话*,不是把维修做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