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G硬盘轻松蜕变为150G

楼主(2011-03-09):
其实80G硬盘可以变成150G其实80G硬盘可以变成150G 一位外国DIY爱好者发现了一种可以获得硬盘上未使用空间的方法,这些空间以隐藏分区的形式存在于现有硬盘中。如果打开这些隐藏空间,那么硬盘的容量将加倍,例如80GB EIDE硬盘采用该方法后容量为150GB,而200GB SATA硬盘也可以达到510GB。 注:真实性有待确认,请不要盲目尝试!
    具体的操作方法
    需要工具:Ghost 2003 Build 2003.775(确定不要在这个软件上打补丁),两块装有操作系统的硬盘。为了便于说明,我们把用来扩展空间的实验硬盘称为T,该硬盘上的所有数据将会丢失;而过程中使用的另一块硬盘上的操作系统和数据都可以得到保存,我们称之为X。
    操作步骤:
    1.将需要恢复隐藏分区的硬盘T作为主盘,另一块硬盘X作为从盘。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向从盘上写入数据,所以在从盘位置挂什么硬盘都可以。尽管如此,Ghost必须能够识别出第二个驱动器,以便完成以下的步骤。同时,确定硬盘T安装有操作系统,且硬盘T和硬盘X上的文件系统相同(例如两块硬盘都是NTFS或者两块硬盘都是FAT32等等)。
    2.安装Ghost 2003 build 2003.775到硬盘T上,使用标准设置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则在安装后重启系统。
    3.打开Ghost,选择Ghost Basic。从一系列选项中选择Backup(备份)。选择C:(这应该是需要恢复隐藏分区的硬盘T的盘符)作为备份来源。选择已经安装的第二块硬盘X作为备份目标盘(这个操作不会在硬盘X上写入任何数据,不用担心)。随便为备份数据选择一个名字,然后根据提示选择OK、继续、或者下一步,直到提示重启为止。
    关键步骤:
    4.一旦重启开始,你必须在电脑开始读取DOS或者任何驱动器之前关闭电脑。最好的方法是在BIOS读取完成,HDD被检测到时手动关闭电脑。
    5.在你在Ghost开始备份之前强行关闭了电脑,你必须将需要恢复隐藏分区的硬盘T取下来,将已经安装有操作系统的硬盘X换上去。然后把硬盘T接到第二个IDE通道上(Secondary drive)。现在硬盘X应该是主盘,我们可以通过它进入操作系统。一旦重启到操作系统中,你应该能看到系统中第二块硬盘就是我们需要恢复隐藏分区的硬盘T,进入电脑管理,选择磁盘管理工具。你应该可以在硬盘T上看到一个8兆或者更小的分区,标示为VPSGHBOOT,此外还有一大块从未出现过的未分配空间。现在还不要删除VPSGHBOOT分区。
    6.选择未分配空间,创建一个新的主分区或者扩展分区。和使用磁盘管理工具进行正常分区工作一样,选择文件格式,并格式化新的分区。格式化完成后,删除VPSGHBOOT分区就可以了。
    7.下面是你应该可以从现在的硬盘T上看到的东西:
    a:该硬盘的原始分区   b:我们刚刚恢复出来的新分区   c:8兆的未指派空间
    8.如果想要把硬盘T安装回电脑中,并作为主盘运行,你需要先在磁盘管理工具中把硬盘T上原来的分区而不是我们刚刚格式化的分区设为活动分区。如果顺利的话,这块硬盘仍然可以正常启动,原有的数据也不会丢失。
    注意:不要试图同时删掉硬盘上的原有分区和隐藏分区以得到一个大分区,这样是不行的。原有分区和隐藏分区必须分开。完成后,Windows的磁盘管理工具将会报错,识别的硬盘空间为原始大小,而可用空间却包括恢复得到的隐藏分区在内。
    这个操作可能会导致硬盘T上的数据丢失,所以最好使用没有重要数据的硬盘来做实验。在我们的实验中,有完全没有造成数据丢失的情况,但也出现过数据丢失的情况。不过相对于获得的巨大容量相比,这个风险算不了什么。
    下面是一些测试结果:
    西部数据200GB SATA   恢复后空间为510GB。
    IBM Deskstar 80GB EIDE   恢复后空间为150GB
    迈拓 40GB EIDE   恢复后空间为80GB
    希捷 20GB EIDE   恢复后空间为30GB
    笔记本电脑用80GB HDD   恢复后空间为120GB

网友:
骗人的吧。真可以这样硬盘厂家为什么不这样做把容量做大了卖价不是就上去了。

网友:
这么简单可能吗

网友:
哇~ 真的假的~ 從沒見過這招~
有人試過可以來說説心得嗎??

网友:
我也觉得不可信.

网友:
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就算硬盘真有这么多容量,不改固件是根本办不到了,GHOST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访问固件

网友:
有些骗人的笔记本不就是几G的硬盘变成几百G么

网友:
真的有够扯的

坐等闲的蛋疼的小白鼠实验后告知结果

网友:
这样的结论,不可信,,

网友:
感觉好像是不太真实。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0975-1-1.html

网友:
一个骗人的东西,哎

网友:
真是扯淡的东西

网友:
这个也能转正啊?假资料

网友:
假的吧,那里能有这么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