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菜鸟老弟熬夜写实例。只为证明饼哥的教学质量

楼主(2011-03-09):
故障主板:技嘉8I845G
故障现象: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有时能复位,有时又不能复位 就算复位了也不跑码。
故障分析:既然有时候不能复位,我就抓住这个特点,就查复位电路。
先大概检查了一下主板的供电,很正常。没复位的时候供电也正常。一般的情况是没有复位,是因为CPU没有供电。但这个板子不同。没复位的时候主板的大大小小供电全都有。
在这个板子没复位的时候我就开始测试,CPUPWRGD已经发给CPU 说明时钟部分基本可以算正常了,时钟都在CPUPWRGD之前。南桥都已经把CPUPWRGD发给CPU了 ,为什么还不发出复位呢?
接着我又开始测PCIA15脚,电压为0 。确实没有复位。翻阅电路图。得知此板的复位电路如下。南桥发出的PCIRST分别给 BIOS  IO 网卡 门电路 。门电路再将PCIRST转换成PCIRST 1-  IDE RSTPCI设备和IDE设备。关系式如下
这个时候我直接去亮BIOS的第2脚 , 门电路的第1
电压都是若有若无。既然CPU收到了南桥发出的CPUPWRGD,那我就做一个大胆的猜想。
南桥也发出了PCIRSTIO BIOS 网卡 北桥。
也许就是其中某一个设备把这个信号给拉低了。 图中的Q8不用考虑  因为有一个R184 就算Q8坏了也不会拉低PCIRST-
我直接把网卡的27脚挑起。 PCI复位有了。IO  BIOS    IDE的复位都有了。但是不跑码。
既然是网卡把PCIRST拉低了,那我就一不做二。直接把网卡吹了下来。
哈哈,主板顺利跑码。而且一口气把显示器跑亮了。 外面的春雨下的淅淅沥沥。菜鸟老弟写这个实例写到晚上12点,只为证明饼哥的教学质量。哎 ---累啊。

附上实例的PDF

网友:
远程也能学到这个水平,厉害哦

网友(点评):
呵呵他是实地和远程都学了。

网友:
你的图片呢?

网友:
看不见图片啊!这个不算灌水吧!
门徒,,,厉害啊!!实地在饼哥的镊子下,出人才啊!

昨晚打雷了吗?
我这边今年还没打过雷,难怪,没什么板子修!

网友:
原来时好时坏是因为网卡已经半挂了,没有防雷保护,8100坏的可真多呀!
总结为:当PCI A15脚无电压时直接干网卡

网友(点评):
有哪白色的也不防雷啊。打雷照烧。那只是个数据泵

网友:
额滴神啊!这谁啊1牛啊!汗颜,我也努力学习了

网友:
/X 的就是没有安装,对不对啊 所以不用考虑

网友(点评):
图纸的R184没装,就算装了也不用考虑。装了就相当于是个下拉电阻。

网友:
楼主,到底是CPU收到了南桥发出的CPUPWRGD??还是电源IC发给南桥的PG?应该是PG信号给南桥吧!是我搞错了吗?

网友:
门徒老弟思路清晰,确实高手

网友:
楼主看图能力不错,功底深厚啊、

网友:
哎,月饼老师,我不知道怎么说了,我远程学了,还是在原地踏步了,辜负月饼老师的名望了,惭愧啊,看来还是要挤出时间去实地挨镊子才有进步了。

网友(点评):
学习是双方的事。希望你认真学习,努力。

网友:
这位兄弟是个人才,分析的如此的到位,学几个月了!

网友:
拜托,帅哥你发也发点有难度的啊= =!

网友(点评):
难的 ?难的 我不会。坐等 血枫哥 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难度的也可以发。只要是原创帖都可以加分。

网友:
这水平在远程用功的话一个月,估计实地效果更佳.

网友:
看图修就是好啊

网友:
分析的挺好的,通俗易懂。

网友:
哈哈  饼哥又带出一个好徒弟    理论学的扎实    修起板子来就有思路   根据思路求证据    非常好    是不是睡过我睡的床啊

网友:
初学者 这水平还行吧 一个主板就那么点东西。不过比我要好

网友:
我昨晚也有块板子跟楼主说的故障一模一样啊。。可惜没集成网卡。。是硕泰克 的845G大板。。现在还没修好啊

网友:
楼上的去实地挨几下镊子估计就知道CPUPWRGD是由哪里出去的了

网友:
楼主太强了。向你学习哦。发现思路很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POWERGOOD 有的板也是北桥发出的 而且不是单桥板

网友(点评):
INTEL都是南桥。VIA是其他电路。SIS和NV是北桥。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看来饼哥是高手中的高手,很想见识下

网友:
名师出高徒,饼哥确实不一般,而且我发现饼哥竟然还带个小眼镜。。。。

网友(点评):
哈哈间谍。我200度近视。50度散光

网友:
学多久能到这水平?为什么直接能说出测哪里??换了其它板子能直接说出应该测哪里吗??这是我的不解,不是不相信你,我也想到基地实习,但好远。。

网友(点评):
可以说出。所有板子思路相同。~

网友:
远程学习真的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吗?好羡慕啊

网友:
强啊!过然很厉害!还久也去学习哈!

网友:
CPU powergood 信号,终极控制肯定是受控于 ACPI控制器,从哪里出去,看芯片组框架图就知道了,ACPI控制器在哪个桥,就是哪个桥出去的

网友:
好样的,远程学习学到这种地步很难得;我以前学的时候比你这个要简单,基本上主板PCI插槽15针的对地阻值为零,先测晶振旁边的滤波电容阻值正常不,如果正常就直接拆下网卡芯片,再测PCI插槽15针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还是不正常基本上南桥OVER了1!
另外一点确实饼哥教学不错,只要认真学,必定能学有所成!

网友:
说真的,不要说我马后炮,我在网上看了些视频,那些老师讲的那些开机电路我就能看懂,最后第二天拿张我们的板子专门来测开机电路,真的还是他讲的那样,听懂了的我都是做了记录的,抓了图的,之前我是对芯片级维修一点不懂的.

网友:
不知楼主CPUPWRGD测的是哪个芯片的哪一个脚?

网友(点评):
查的图纸。 也可以在假负载上面测试。

网友:
楼主的图片都挂了啊

网友:
兄弟辛苦 好好学习 看好你

网友:
看着简单修起来难啊

网友:
强啊!很厉害!还久也去学习哈!

网友(2011-04-18):
饼哥的高徒片布天下啊。。。。

网友:
楼主一个月学到了这么多,。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