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电源长城ATX-300P4-PFC

楼主(2011-03-10):
故障是短接绿黑线风扇不转。测绿线没有电压,本人没有修电源的经历今天突然来了兴趣打开看了看,发现Q4 C1815炸了,找了个坏电源拆了一个装上测了下几个三极管二极管之类的发现没有短路,接电试机,,结果故障依旧,遂上网找了个电路图。测得R10开路  D6  4148开路 换下心想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结果上电还是不转,再测,,又发现R14 4.7欧阻值增大(不认识色环电阻,上网下了个电阻识别工具,)R11 100K 开路 R12 100欧阻值增大。翻了两块旧板总算找齐了,费了半天劲终于装上,上电测绿线3.7V 短接绿黑。。。转了,好兴奋~!第一次修好电源,还换了这么多件,好有成就感~!本人菜鸟大侠不要拍砖哦

网友:
能看得懂电路,就不是菜鸟了。。

网友:
这两天修好了两个杂牌电源,换几只电阻就搞好,一样的故障现象。长城的修了几天还不行,晕死了

网友:
老鸟都是由菜鸟而来的,我也是菜鸟。共同努力吧。

网友:
菜鸟只不过是新手,慢慢就成高手了

网友:
祝贺小菜鸟,继续努力。

网友:
还好,辅助变压器没有被烧的来匝间短路或者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的电源,是1.3版的,网上找不到电路图,郁闷。

网友:
绿线3.7v有点偏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