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200 掉电求救

楼主(2011-03-10):
接修一台mb211 掉电,不开机,不断重启掉电!!拆了nec大电容,换4个330电容,可以开机,能进系统,能跑3d,但10分钟左右就自己掉电,可以立刻开机!求师傅指教!!

网友:
貌似我是第一个来的啊...

网友:
过热保护了吧,看看是不是装配问题。软件测下温度

网友:
再加几个电容上去试试

网友:
温度高吧,你的散热没处理好。

网友:
问题已解决,在cpu旁边加多了两个330的电容,拷机3个小时,没有问题!哈哈哈

网友:
要加六个电容啊?

网友:
我都加6个,你会不会是太少了

网友:
哈哈,我还没试过加4个330搞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