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插硬盘的SATA口全部没电

楼主(2011-03-10):
请教大家,主板上插硬盘的SATA口是哪管供电的,是多少伏的电?

网友:
SATA口是传输数据的会有电..................

网友:
坐坐...(*^__^*) 嘻嘻……

网友:
直接换个硬盘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一般不会坏的。南桥直接管理

网友:
南桥管理的,多少伏电压还没有量过呢

网友:
SATA的信号电压最高只有0.5伏,供电自然是直接从他的管理芯片来的,绝大多数情况就是南桥了(貌似没听说这个有上拉电压的说法,因为是用的差分信号传输)

网友:
像你说的这样情况是硬盘坏的多一点        应该是硬盘短路吧     你换个硬盘试试    是不是硬盘短路了

网友:
刚刚量过,主板上的SATA接口是没有供电的。。

网友:
sata硬盘应该是有电压的吧,stat不是有个接口吗,一边是数据传输数据的,一边是供电的吧,你看看。你可以把其他的机器打开量一下就知道了,不过我也没有量过?可以看看图纸什么的?

网友:
再说一下,LZ可能忽略了个问题,sata接口到南桥之间通常是串接了电容的,所以在没有数据传输的时候,你恐怕是测不到电压的

网友:
我这有个机器不认硬盘,换了新硬盘也是如此,新硬盘到别的机器可以用。所以怀疑是数据线不传输数据,数据线也都换几根了。硬盘在开机有震动,说明已经启动,在BIOS下都无法认出。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南桥坏了,是不是应该不能启动机器呢。主板能启动,只是不认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过新硬盘了,而且新硬盘在别的机器上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也不是没有,芯片内部是分模块的,部分损坏只是相应功能失效,不过动芯片前线确认线路无故障才好

网友:
还有,不认硬盘也可能是BIOS设置不当哈

网友:
设置不当会造成不认sata 口硬盘的 ,主板上有ide 口话 接个设备试试 。要是能认,说明主板没问题,就有可能是bios 的设置问题了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吧sata口设置成ide 模式的。

网友:
SATA的插座四条线是不通电的,因为有电容隔了直流,只通交流的啦!

网友:
SATA接口是用来传输数据的,而信号从SATA接口送达南桥是经过耦合电容的,即信号的耦合。所以,在无数据传输时是无法测量到信号电压值的吧。

网友:
简单的方法直接换个好硬盘试试看

网友:
已解决RE: 主板上插硬盘的SATA口全部没电
不修了,还是返回厂家修吧。本来想如果是小问题准备自己处理一下,省的麻烦。看来自己弄更麻烦,在这里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