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BIOS芯片 代换问题W39L040AP

楼主(2011-03-10):
这个BIOS是 七彩虹KT9-M2 主板上的 ,,芯片损害 开机提示BIOS错误,用编程器也无法识别和读取,,用W39V040代换也不好使,,请问 谁 知道解决方法!!

网友:
换个BIOS   BIOS外观上面标的 厂商 IP  你不用看 你只用看那个容量 是多大  和你坏的那个BIOS 是不是一样的就可以刷写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