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JDB接口是接什么的?

楼主(2011-03-10):
主板上的JDB接口是接什么的?

网友:
D-Bracket™ Connector: JDB1
The mainboard comes with a JDB1 connector for you to connect to DBracket
™. D-Bracket™ is a USB Bracket integrating four LEDs and allows
users to identify system problem through 16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LED
signals. For definitions of 16 signal combinations, please refer to Chapter 1. DBracket
™.

英文说明书上的。

类似USB口。

网友:
是不是外接设备的啊?   就像接1394的这样的啊?

网友:
看起来和USB一样。。 你测下数据线就知道是不是USB

网友:
图上已经画的很明显了,是USB接口吧

网友:
我怎么看二楼说明书上。jdb1是那四个指示灯一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