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28本本用可调电源,按开关后电流到0。02不动

楼主(2011-03-10):
LENOVO E28本本用可调电源,按开关后电流到0。02不动,待机时测得,3V和5V正常。求一维修思路,请高手指点,是不是查EC的上电时序的相关信号,还是??//请高手指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0139-1-1.html

网友:
按开关如果电流有变化,就查3V,5V后继有无短路,导致3V,5V拉低,如果没有就查EC有没有开启信号,条件满足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