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板号为IQ00 LA3302P不充电

楼主(2011-03-10):
DELL D630 板号为IQ00 LA3302P不充电   充电IC换了还不行。。。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检查电源适配器插头中的检测脚

网友:
查一下它的工作条件呀!

网友:
换适配器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适配器PS_ON的信号吗。。。。是3.3V的吗。。。。他是一插上电就有3.3V的吗。。。还是开机才有的。。。。

网友:
以前有碰到过,但没有修好,当时什么都换完了(芯片,I0,MOS管,接口等)都没弄好,楼主修好了的话就给个答案吧!

网友:
换个电源接口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插上就有,如果检测脚没有,肯定不能充电。

网友:
先看下电池是不是好的,在查引脚定义,

网友:
第一,电池问题,第二,需要原装适配器吧

网友:
充不了电跟EC也有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啊。。已经修复了。。。真的是E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