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mv-7000na5不识别512m内存

楼主(2011-03-10):
富士通fmv-7000na5不识别512m内存,只能插一个256m的,2个内存槽,插一个256m的不管是插哪个槽都可以使用,插2个256m的只能识别一个,插一个512m的不开机,不管是 插在哪个槽里。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高手快点出来嘛,帮帮忙啦

网友:
是不是你那条512的坏了?!!!

网友:
内存没坏,换了好几个

网友:
jix继续等高手解答

网友:
这种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第一次听说,等待高手回答吧

网友:
SD内存的老机器吧,是这样子的。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CPU 啊,

网友:
ben奔四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