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HP台试机主板短路

楼主(2011-03-10):
空板接电源点 不短路,一上CPU把4PIN12V接上就短,电源管理芯片换了也不行

CPU供电管量了也不短,电感非常的烫

网友:
看看CPU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有无八脚控制芯片``

网友:
北桥短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空板点主板,不短路;一上CPU把4PIN12V接上就短路;说明还是cpu供电电路这部分有短路的地方,在仔细查一查。

网友:
楼上正解!   查U供电元件!

网友:
把上管全部拆掉看会不会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