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无显示

楼主(2011-03-10):
一台DELL 1526开机无显示AMD芯片组。开机电流0.88A--1.14A--1.36A后掉到0.95A左右不动,加热北桥后开机依旧清掉COMS后开机键边上2个灯不停的闪。加上COMS电池后开机又不闪怀疑是BOIS问题请各位师傅指点!或上传一份BIOS   QQ416250815   谢谢!

网友:
从官方网站下,CPU坏了也这样

网友:
dell机不过内存灯也闪,换内存,CPU试试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和LZ一模一样的本,结果我换个CPU问题就解决了,AMD的CPU太容易坏了

网友:
bios也很容易坏

网友:
北桥故障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