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无待机

楼主(2011-03-10):
现在只有TB6201的38脚有16V,其余脚全无电压。PMH4也全无电压。我是新手不知道下步该怎么办,向大家求助下
   问题找到了,就是TB6201背面有个电阻坏了。

网友:
基地有图纸啊, 你下一个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TB62501F全无电压是否是芯片坏了

网友:
先查查TP62501最基本的一个电压输出+3VSW,这个条件不出来,后面内容就没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前面该查哪呢?

网友:
TB62501在供电,振荡(内部RC震荡10脚,11脚)正常后,59脚输出3SW电压给PMH4的7脚.同时52脚向MAX1631的23脚发出高电平总开启信号

网友:
TB62501除了38脚有供电,它的57脚也有个16V供电的,这两个脚有供电之后如果TB62501是好的,1631的23脚应该有高电平信号了,1631的7脚和28的开启信号是PMH4的71脚和72脚给的。你仔细量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POWER-NO无输入,是61脚

网友:
回复 网友D:

额,只有38脚有电压是输出得嘛,其余全没电压,1631更没有了。是芯片坏,还是前面哪有问题。谢谢

网友:
做个标记学习之

网友:
59脚vcc3sw有电不

网友:
回复 网友E:

16V有没有过去,   应该有一个16V的。  有了就会产生一个3V出来的,你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有。只有38脚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啦,没有输入电压,也不知道那个输入在那出来的

网友:
TB 38脚16V不正常
查D57 D66 D54 C552 C606

网友(点评):
版主正解,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d57是38脚。38脚出来经过的二极管和电容都是16v。不知道怎么其他引脚全没有输出和输入。你说的D57 D66 D54 C552 C606都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就肯定是这个TB62501有问题了,  换了试试,  这个坏了我也修过的,应该有一个3V出来,多少角我忘记了,

网友:
注意一个16V相连的一个电阻!好像是0欧姆的

网友:
升压电路工作异常
尝试更换TB吧

网友:
背面的R413是不是断了  R413练到57脚的

网友:
看看57脚和34脚是否有16V电压。55脚温度保护脚是否为0V 的低电平

网友:
换个TB62501试试

网友:
TB有供电以后应该出来一个3.3V,这个电压你看有没有

网友:
换个TB62501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H:

没有,只有38脚有

网友:
换个tb试下

网友:
版主的意见最精准,是TB没有主供电造成。截了些图你看一下:

网友:
换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