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79GM3主板BIOS发烫

楼主(2011-03-10):
今接到一块梅捷SY-A79GM3主板,不亮,诊断卡跑d0、d1,当d1不动啦,换内存不行,测内存供电1.81V,核心电压0.93V,看到主板上有两个8PIN的BIOS,一个是DDR3的,一个是DDR2的,我用的是二代内存,所以就选择啦刷DDR2的BIOS程序,奇怪的是刷完程序后,诊断卡不跑码,摸DDR2的BIOS,超烫,可能是烧啦,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莫不是程序刷错啦??还是BIOS电路出了问题,请指教

网友:
脚位肯定没对好..焊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焊的,是8PIN直插的,绝对没反,我感觉可能是芯片内部短路所至,我测那8脚没有接地的,不过我也不清楚那8脚供电什么的是多少

网友:
这种芯片发烫一般还是插反的可能性大

网友:
肯定是插翻了。要不不会发烫的

网友:
你能确定BIOS块的第一脚吗?板子上的第一脚。它是八脚对称的,反正都能插上

网友:
反了会烧麽,你们试过????我看了没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