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0):
今天朋友拿来一块845主板,点不亮,主板上爆了6颗电容更换后还是不行,风扇微动一下,不跑马,以前看到过维修店的师傅,短接电源绿黑线强制开机,我也试试,谁知cpu供电的一个上管发热冒烟,拆下测量短路,代换,奇迹出现,主板启动,上机测量正常。我不是做维修的,这一次自己明白是瞎猫碰死耗子,请高手给讲讲你们遇上这种情况的正确处理方法。
cpu
cpu供电
点不亮
奋斗小青年
那几个电容是CPU那边的,换了之后还是短路。恰好你强行通电,烧掉一个MOS管,换了就好。 运气

网友:
楼主最好把那冒烟的一组管(上下管)都换掉。

网友:
感想提醒,我去找找,有同型号的话我一定把下管也换掉!

网友:
楼主应该没看清楚,是触发后短路保护。。。不是不触发.....别人是不触发的强行加电,你这样容易烧毁cpu和北桥。。。。。。。。
苹果大帝
经你的点拨,确实如此,此次经历一定牢记于心!

网友:
这样做是够危险的,电压不正常后很容易把主板上的原件烧坏了。更难修了。

网友:
这样做强行上点很危险

网友:
楼主很走运!CPU供电坏了,很容易烧北桥的.

网友:
LZ 可以买采票试试!

网友:
插上P4口风扇微动一下,再触发不开机是典型的cpu供电短路,一般就是cpu供电的场效应管坏,你打一下对地组织一般就可以把短路的管子就给找出来了

网友:
常见的CPU供电电路短路,打阻找出换掉就OK

网友:
不能强行加电,会把故障扩的,电容鼓包第一个要坏的是下管,它跟场管相连的

网友:
楼主运气好呀,要是845系列的,要是刺穿了还强行加电准桥坏

网友:
j经验教训,细心吸取。

网友:
还是4楼分析的透彻 开机风扇转下就停是短路保护了 不能强制上电的 不过楼主真有维修天分
苹果大帝
天分不敢当,我只是一直在努力。

网友:
开机风扇转下就停是短路保护了 不能强制上电的 不过楼主真有维修缘分。

网友:
敢于冒险 创造奇迹 楼主支持你
苹果大帝
主要是无知者无畏!

网友:
强制上电应先检查主板无短路才行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言语中肯,是我以后前进的动力

网友:
和我差不多,顶你。

网友:
LZ的维修思路犯了致命的错误,风扇微动很明显主板有短路,你还强制上电。还好运气不错。

网友:
呵呵~~ 一般电容坏还有其它的零件坏

网友:
这个要认真学习。
风扇动一下就停止,说明是自我保护。

网友:
    还有危险隐患啊

网友:
短路 保护 应该先把4p 拔掉看 能否开机 一般都是由cpu 上管击穿 引起的

网友:
这一段施工,没有来论坛,今天一来没想到这么多的回帖,谢谢楼上指点又学一招!

网友:
把下管换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