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T/M 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1-03-10):
故障现象:开机电流跑0.7A掉电,时间大约3-5秒钟.掉电时待机电流为0.06A,
分析:一般开机掉电分为三种情况:
                                                     1 主板存在短路性故障
                                                     2 某相工作电压不正常导致
                                                     3 主板电源芯片虚焊或者是BGA封装的桥或显卡虚焊(以前遇HP机器也上电掉电,加热一下显卡
                                                       就 OK)
1 先测量主板上各路工作电压没发现短路现象
2 上电之后在断电之前按时序测量主板上各路工作电压均有正常产生
3 用风枪对北桥南桥等大芯片进行加热待芯片还有余热时上电,看北桥是NV的桥先对其进行加热,上电看可调电源电流跑过0.7A了看来是桥虚焊了,重做北桥.OK 之前维修时走了弯路,去检查了待机电压产生电路还有开关针电路.后来请教朋友, 朋友说过只要能上电说明待机电压正常.此机待机时没有3V和5V要在触发后才有.

网友:
思路 很清晰,,, 学习中

网友:
存属经验,这样维修很容易犯错的,呵呵,不过达不 信号维修的,就只能用这样的方法了,我其实也是这么修的效果还行,但还是想深入研究信号

网友:
通病的维修方法

网友:
有些故障只能凭经验

网友:
思路还是挺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