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1pm-hm 不触发 修复

楼主(2011-03-10):
mcp61pm-hm 开机插针无电压。整个主板无 5v转3v 电压。此电压由 6506 二脚输出 ,测对地为几欧 ,再测网卡供电也为几欧。拆去网卡,故障排除。
不触发

网友:
学习了,我还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网卡短路,待机会发烫!!

网友:
6506?没见过,一般是1117或者78l05或者是一些专用的电源管理芯片控制。。。sb电压短路不是网卡就南桥。。。

网友:
这种修多了,一般拆了网卡和I/O,还短,我就不修了

网友:
电闪雷鸣后经常遇到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