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了一批板子!!

楼主(2011-03-10):
最近修了一批板子都是网卡口用不了的!!驱动可以安装!但是插网线就没有反应了!我没有修过网卡口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他干嘛,加个独立的不久行了

网友:
网卡这么便宜,没有维修的意义了。

网友:
首先看看网卡的触角是否氧化,然后更换网卡芯片,若不能解决就干脆加块独立的,反正也不值几个钱

网友:
问题是我要来卖的修不好谁要我的主板啊!!网卡旁边有一个黑色的长长的芯片上面写着 TD1603C  这个是不是控制网卡的啊!!

网友:
那个芯片是网卡启动芯片

网友:
首先看一下BIOS的设置
其次确定网卡是不是好的,要是网卡坏了,换网卡。
再换上好的网卡后还是不起作用的话,看一下网卡接口的金弹片是不是氧化了,要是氧化很严重,换主板上的网卡接口。
以上操作后网卡还是不起作用的话,加独立网卡。

网友:
LZ不要灰心,给他加个独立的 ,能修就修 。。。

网友:
嗯谢谢大家的解答啊!!可能是网卡启动芯片问题!!

网友:
先换网卡芯片看看。。。。

网友:
放上高清图,高手们才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
把网卡换了试试

网友:
楼主看看 是不是网桥开路了啊

网友:
标题表示不清楚

网友:
装驱动正常基本可以认定芯片没问题,查下接口,最好从坏板拆个接口换上。要来卖的干脆不要网卡,把接口直接换成双USB的口子不就得了吗?可以说不集成网卡的

网友:
查看网卡隔离芯片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网卡的隔离变压器有问题吗?!~是一个主板有问题还是很多的主板都有问题呢?1··?、/?

网友:
楼主有后续报道一块呈现上来呀。。。
好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估计是网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黑的是网络变压器吧?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首先我把网卡接口清洗一一下!把网卡也换了!把那个黑色的网卡启动芯片也换了!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11-04-25):
换个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口子有问题吧。

网友:
看板子有没有维修的价值。把集成网卡拆了换个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