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 图像色彩失真菜单正常请大家帮助

楼主(2011-03-10):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三星t220 图像色彩失真,偏亮,很像用通用板子的显示器把亮度调节过高,失真一样。但是菜单颜色正常
开始认为是程序问题,更换mcu和 24c08无效,更换解码芯片(驱动板主芯片)也无效,3.3v 1.8v正常。驱动板版号是bn41-01029a, 请修过的朋友帮忙,不是屏的问题,也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一下呢~~~

网友:
按键问题吧 看看按键

网友:
如果确认屏线好的话,那就换屏主控

网友:
感谢兄弟的回复,不是屏线问题,不是屏的问题。不是驱动板上的主芯片问题,已经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驱动板上的主芯片换了,mcu 和24c08也换了,故障还是依旧。
还请修过的朋友帮忙。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看下会不会R G  B 有问题。

网友:
我那台AOC的刚修好,也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况,是R G  B 的电阻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MX25L1005中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如果菜单正常, 测量VGA RGB阻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