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Z98W18.5寸显示器开机一秒即灭

楼主(2011-03-10):
昨天客户送来一太现代18.5寸显示器,开机一秒即灭,反复开机都是点亮一秒即灭 ,分辨率正常,请高手指点下,会不会是高压板电路有问题呢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都有可能 ,不过全新我遇到台 22寸的  是电路板的问题  一直没有插出是电路板哪儿引走的 最后直接给客户换了一片一体板。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 ,你可以外接2根灯管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高压板上一也16V1000UF的电容失效了,刚更换上OK,还在试机

网友:
先把 分辨率 调好  再看下是不是高压条和灯管 工作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