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华硕Z99D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3-10):
是AMD的板,,,桥的话就只有一个桥,,是独立显卡板的。。。测待机3.3V 5V都有,,开关键上也有3.3V,按下开关也有3.3V变为0V的跳变,就是不触发。。由于开关键旁边也有很多按钮,我按了开关触发不了,我就随意乱按其他按钮,发现开关键旁边的一个按钮,面板上写着象一个音乐符号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按钮,按了这个就可以开机,开机后,隐隐约约看到屏显示了ASUS logo标志(象是暗屏)就一直卡在这里不动了,我接上喇叭重开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开机声音,也没有开机声音,开了机后去按一下开关键的话可以关机,关机后再按开关键也不能触发。。。我非常肯定没有搞错开关键的。。开关键旁边的一个按钮,面板上写着象一个音乐符号的东西又是什么按钮来的???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求解?

是按不触去修还是怎么样呢???

问题解决了。。。太谢谢楼下的人了。。。。的确是休眠开关的问题啊。。。

网友:
那你是不是看错了  看下按键板是SW键 是接那个音乐那个键  是暗屏的话 就修暗屏啊

网友:
先把暗屏修亮了!

网友A:
这个,肯定是待机的那个开关给按住了,我修几次这种机子了

网友:
我外接一个高压条给灯管供电,我想亮起来看看是显示什么东西。。
后来我看到一个这样子的。。如图

象是一种音乐播放模式的东西。。。
那我这台机应该是按不触发去修了。。。。。

网友:
这个logo很好看,比原来的还要好看。

网友:
按 PWOER开关时
D30的两端有无跳变

网友:
你这个是I/O坏了 换一个就好了 以前修过

网友:
IO  你也一样那上面出现 那种LOGO?

网友:
你按的是不是华硕不开机播发音乐的键啊。

网友B:
这种问题  都是休眠开关坏了的问题 不信你把休眠开关拆了  要是还不行 我让你打屁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  都是休眠开关坏了的问题 不信你把休眠开关拆了  要是还不行 我让你打屁屁

你太厉害了。。。。我刚刚查了一下休眠开关键。。的确休眠开关坏了。。。你真厉害。。

网友:
楼上有个人讲对了,就是休眠开关的问题,那机器关于休眠我都争了好几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怪我下午没有看到你发帖  要不可以早点告诉你  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是待机的那个开关给按住了,我修几次这种机子了

也谢谢你,,当时没看懂你的意思。。你说也是休眠开关,。。所以你也是说对了。。
谢谢。。。

网友D:
真不知道你那分是怎么刷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  都是休眠开关坏了的问题 不信你把休眠开关拆了  要是还不行 我让你打屁屁

想问题一下你,,如果我按了这个音乐播放键的话有我所出现的那种情况的话是不是证明机器一般都能触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  这都是IO上一个名叫LID#的信号被拉低导致的  问题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不知道你那分是怎么刷上去的。

你指的是什么分呢?????我这个帐号很早就已经注册了。。。
因为我什么东西都维修,修得很杂。所以遇到问题就上来发贴,看一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这样的话给就可以给我一个思路。。。。说真的,在这里的确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是不是休眠杠杆压下去了,才会屏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分并不代表什么,就算是再厉害的也有没碰到过的问题,多问问题值得提倡

网友:
北桥问题    你飞线吧   或则猜mos管   控制屏高压板开关的那个
我都遇见好几个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休眠键坏了啊   是不是啊  ??

网友:
这个通病让我也挣了不少银子了!,怀疑是华硕故意设计为维修站留的“后门”!那种休眠开关特别容易卡住,别的型号的机器休眠键出问题的还真少见!唯独华硕。

网友:
请问华硕的机子休眠开关都爱卡住吗

网友:
上次修了台华硕ZZ9M的机子.开始是显示,弄好后,叫学徒装,结果触发不起了,查了下休眠开关压下去不起来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
人家都已经解决了。。。还说到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休眠键坏了啊   是不是啊  ??

是下去没有弹上来。。。我直接把它拆了。。怕以后再会出现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11楼的屁屁打不得哦 呵呵!

网友:
这个算是华硕的通病吧  F系列的也遇到过  待机开关导致不能开机!

网友:
机器解决了。是音乐开关的问题。不是其他的问题。他的开机按钮没有3.3 我飞一条到音乐开关去驳3.3 可以开机。当时有时是正常的logo 有时是音乐的logo。

网友F:
这个问题修好都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修好都收多少钱?

这个就要自由发挥了。。。

网友:
休眠开关。。。。。。

网友:
我喜欢那开关,有次挣 了500,嘿嘿

网友:
要是每种不触发都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也得打你屁屁了,谁让你不早说的?有时候确实是只要把塞住休眠键的东东一挑就搞定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2011-04-09):
哈哈,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