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7010花屏

楼主(2011-03-10):
康柏 7010故障:dos不花  过了windows后出现双鼠标 ,然后抖屏如图,用软件测试 出现如下图  没看懂什么意思
求解啊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太会传图片  我晕了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拆了重做吧!实在不行就换新的显卡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独立显卡板的吧,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了一个15的屏 比他还严重  显卡拆了重新值了不好使 缓存也吹了 也不好使

网友:
我想问一下  测试的那个结果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看上去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最好换一片显卡看看  软件不大可能   看看把显卡驱动卸载后是什么现象!

网友:
换个显存呀

网友:
看下外接花吗,BIOS 显卡存,显卡,北桥。挨着整吧

网友:
这个已经修好了 我在维修经验区把维修过程都写了  大家可以到哪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