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176 指示灯闪维修。

楼主(2011-03-10):
长城G176 带钢化玻璃,外接电源,通电指示灯闪,换电原还闪,拆机,去掉高压条还闪,去掉屏线,不闪了。难道屏有题,找通用板测屏,屏是好的。看来是驱动板的问题。看现象很像是带不动负载引起的。顺屏接口5V跑线,追到一芝麻管(a70,没找到pdf,好像是个pnp 三极管),看图中红圈处,一脚控制,2脚5V,3脚去屏供电,不确定这个芝麻管的型号,没有找到代换的,直接去掉,2脚和3脚用一0欧电阻连起来,试机OK。
不知道这样改有没有后遗症。
试机中。

网友:
这样也行啊。。有时不知道型号真麻烦

网友:
这个应该是场效应管。其作用是显示器在无信号待机时,关闭屏电源。
如果直接接通,虽然驱动板已经进入待机,但屏却是一直有电源供应,简单点说就是一直在开着了。
真正的故障原因是驱动板上5V DC-DC变换器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失效了。即是驱动板上那个电感线圈后面那只,给5V滤波的那个电解电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谢谢4楼,刚看到回复,客户还没取走,马上改回去。

网友:
屏闪基本上都是因为滤波不良引起的.有的可以看见已经鼓了,比较好判断.有的外观上却是好的,只能凭经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一语惊醒梦中人 此前遇此类故障现象 一直都是直接短接给屏供电的开关管

网友:
还是要学学经验啊

网友:
我遇到一台长城,一接屏线指示灯就闪,把驱动板上所有的电容换了也没好,当时没注意那个三级管。

网友:
学习了,以前都是短接,

网友:
今天遇一台M92的,直接换电感旁10V470UF,OK,哎,以前上门都没修好啊。//////

网友:
那是个P沟道的管子 低电平有效  屏供电电路上面常用的,可以去掉飞线的。4楼的说的那个电容如果有问题  那5V是带不起负载的。但是楼主飞线后可以正常了

网友:
的确,长城的显示器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多数是供电的滤波不良了,这种情况就是带不动负载(比如接上屏线就灯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