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开机报警,一长两短。。。是不是显卡呀?

楼主(2011-03-10):
HP DV2000 开机报警,一长两短。。。是不是显卡呀?

网友:
必须的啊,开工焊显卡吧

网友:
建议换改良卡,加焊返修

网友:
今天第二台HP显卡啦

网友:
你先量下显卡空焊了没有。。如果找到了的话去加焊显卡吧 。。我给你个建议你那个一长两短有可能短路造成的 ,注意检查板上麦拉也没贴好

网友:
显卡空焊了

网友:
英伟达显卡的通病,建议更换之。

网友:
en   你是来赚分的么

网友:
先排除供电的问题,在换个改良的就能用得住。

网友:
顶8 楼          HP 显卡地球人都知道  楼主你是没发的拉.....   说话直点 别介意

网友:
哈哈,焊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焊了显卡OK 了,多谢大家

网友:
俺是来赚分的

网友:
一长两短的故障就不用发帖提问了,直接做了显卡再说。

网友:
都什么话,问题不分难度高低···

网友:
这种显卡坏法,只在以前碰到过。而现在基本上都是黑屏。

网友:
顶十楼!说的太对了!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楼主 赶快 干吧

网友:
显卡 lz 不要再犹豫啦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显卡问题了!加焊时间应该不长!

网友:
这种问题!搞这行的都知道!

网友:
不过  那种现在  最近我国焊了好几块  都不能成功     可能你只有换了哦  08年09年的时候    加焊基本都会成功的

网友:
最好换显卡,必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量显卡  虚汗  能给详细说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显卡到北桥的AD线  看见了耦合电容没有?

网友:
这个显卡虚焊,有没有可能用手按着触发?

网友:
别想了,直接报用户显卡换了吧,改良的就没有问题,补焊会有返修的

网友:
是显卡问题直接做就可以了

网友:
显卡直接换了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