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ics951462aglf 能用其他什么型号的时钟芯片代换

楼主(2011-03-10):
时钟芯片ics 951462aglf 能用其他什么型号的时钟芯片代换。求助各位高手。。
芯片

网友:
一般是不能代换的,我很少代换成功过。

网友:
好像听说没有代换的吧 ,一般都是原值代换

网友:
最好用同型号的替换,别的替换没有干过

网友:
要想用其他型号代换,只能是你自己去实验发现了。成功率非常的低,所以现在大家都是用原型号的元件更换。因为这东西一般不同型号的芯片的功能和引脚定义不尽相同,而电路板上的线路是固定的。所以基本不能用其他型号的元件代换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