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42的液晶电视当电脑显示器用的有声音无图像怎么办

楼主(2011-03-10):
长虹42的液晶电视当电脑显示器用的有声音无图像怎么办长虹42的液晶电视当电脑显示器用的有声音无图像怎么办长虹42的液晶电视当电脑显示器用的有声音无图像怎么办谁修到过

网友:
视频信号和音频信号是从不同的接口输入的,,,

网友:
长虹售后给检测后 说是 边板坏了要1000多元

网友:
主板故障 不想查電路 那更換(通用)主板
就好

网友:
主板故障 不想查電路 那更換(通用)主板

网友:
售后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