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无CPU供电

楼主(2011-03-10):
如题,其他电压都有,就是没有CPU供电。
经测发现只有15 24 脚有电压,13脚就是出不来,不知道哪个地方出的问题。
有修过这个故障的师傅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谁知道啊,给说说啊,这个机器我查的头都晕了。我认为的地方我都搞了。还是涛声依旧啊。。。哭。

网友:
需要有高电平的vcoreon才行

网友A:
查供电对地阻值,上下管有击穿的没,查供电电感有没虚焊,一般这机器CPU供电芯片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供电对地阻值,上下管有击穿的没,查供电电感有没虚焊,一般这机器CPU供电芯片不坏

没发现有短路的,就是在待机的时候要是仔细听,主板上有孜孜的声音,但是又不知道哪个地方的,我把所有的电容都换掉了,还是有这个声音,真闷。

网友:
你看下1.8V电感有没有虚焊,这机器这电感出问题多

网友:
不要先管CPU供电,先看CPU座反面的几个电感上都有没有电压,如果都有的话才是CPU的故障 没有的话就先加焊上面两个电感  这是通病

网友:
其他电压都有都正常吗?有一个不良就不会输出CPU供电。不一定是CPU供电级有问题。有可能是其他供电不良引起的。

网友:
呵呵,13脚没出没什么不对啊!”待机模式控制端“有信号不就更不开机了吗?还是个电路毛病,得慢慢查,说说没用。

网友:
那一路没出电压就照图纸查下去,一般碰到什么条件都满足还不出电压的,这样才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