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服务站主板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1-03-10):
些板是外地同行送过来的一块服务站主板
,在板上有用户写的故障贴纸,写着不开机的一些要注意的东西,本来这些板主是不能乱动比如BIOSMAC地址之类的东西,要不然修好后对不上号也不能用。看来这个客户还是比较理解我们维修
人员的。

修这些跟普通台机主板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其用的芯片组跟台机的也一样。先测各个供电点和相关测试点都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接着就要查上电条件VBAT电池电压3.3V正常。

VBAT正常后测晶振两上电压一个是0.32V,另一个是0.22V正常(些板使用的是INTEL的芯片)说明南桥跟晶振能正常起振,上电条件满足。

ATX电源插头插上 看到测到待机正常,再测IO是否发出了待机好信号(RSMRST)给南桥。此板使用的IOW83627HF 看了其的PDF70脚是RSMRST信号的发出脚,测到有3.3V说明IO发出正常。

然后点开关真是不能开机 ,测IO 的各个引脚跳变也都正常,南桥也正常发出SLP-3信号,然后测IO 72脚是低电平,无语了难道 是主板保护了。断电后拿着板又目测一下没看到有什么明显坏的地方。之后又把ATX电源给插上,这次没点开关针就测了一下IO 72脚的电压发现还是低电平。

想了一下不会这板不用IO 72脚去拉低绿线吧,先打一下72脚与电源插口绿线之间的值,发现有600多。

再想想不会那么怪吧就开始跑线,先从绿线开始跑到一个USB接口低下去了,再从IO跑到网卡接口低下去了看不到。再定眼看到接口低下有两根线一直过去的,哈哈好像也到USB接口那个方向去的。把USB接口拆下来看看先。

好像有发现把线路刷开然后测真的发现这里有断开的地方
用吸锡线把线路给接上,再测IO 72脚与绿线之间的值已经是通的。
IO 72脚也有5V的电压
点开关针呵呵真的能上电,并听到喇叭发出一声复位的响声心里暗暗的高兴起来。测一下CPU假负载上的CPU供电1.2V
再测CPU复位都有1.2V的电压。按时序CPU复位都正常前面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CPU跟内存上好再点哈哈看到屏上有显示些板修复。(别人都说服务器主板是多么的难修,但从我维修过的情况来看工作流程跟台机主板都是一样,只是有时它们用的一些专用芯片多了,接口芯片多了,只要搞明白其的工作方式 一样的修,别要被这些大家伙吓到)

网友:
姜还是班长辣

网友:
班长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开同电路,呵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断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线是在USB接 口低下断的,一上经常用到USB口压断,二是工厂在生产时此处是一个接口断点,用久了就出现问题.这是经常有的 还有一些过孔不通的在工厂里面也是一大堆.

网友:
明白了,谢谢版主,给我这些个新手很大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班长,好厉害啊,拆的好干净,思路很到位,跑线也不容易,挺一个。

网友:
600多欧的阻值应该是正常的。。接好线后的阻值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把主板修到着个地步啊!1

网友:
班长强大啊.跟着班长走,有前途!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一块服务器主板,和LZ的差不多,不过我那块可是双940CPU呵呵,也是保护啦,只是没有找到那里有问题,郁闷,希望也是U口短路,LZ保佑

网友:
回复 网友C:

*脏话*,飞龙哥怎样先我一步就来了啊,力挺班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接好后是0的 你注意看贴就会我有写 的

网友:
很强的跑线,班长V5

网友:
真是奇迹,断线在那都能找到

网友:
班长真是神人啊,修得这么细,这个帖子很给力

ps:班长万用表该换电池了

网友:
想了一下不会这板不用IO 72脚去拉低绿线吧,先打一下72脚与电源插口绿线之间的值,发现有600多。

我是新手,我冒昧的问一下,你是测得这个阻值是600后怎么没直接用表笔测72脚和开机的端子之间的阻值?然后再来跑线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