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电压短路如何维修

楼主(2011-03-10):
  求高手解析。。

网友:
打对地阻值,找出坏的芯片换掉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你这么说就等于你生病了你问医生我要吃什么药。

网友:
你要先确认是几V电压对地,不知道是那个电压对地,通电用手触摸PCB板的背面哪里很烫就换那个了,

网友:
狂晕。。那个地方短路的啊??对滴阻值量一下!看有没有烧掉的。。

网友:
二极管档 内存打VDD和VSS    显卡打GPU和内存电感的对地值,主板的话就要多一些了,我也刚开始学,只能说几个我知道的,CPU电感对地值,内存电感对地值,PCI A14教对地值,桥和显卡供电,总线供电,个人感觉主板比显卡和内存复杂多了

网友:
你把位置以及具体情况说详细一点!!!

网友:
   直接拆、拆到哪儿不短了、就换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