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LWM950用一段时间黑屏

楼主(2011-03-10):
刚拿这一台HPC LWM950开机用一段时间就黑屏,指示灯还是绿色!然后关了再开一会显示一下又黑啦! 是不是4606有问题啊? 各位高手指点 指点啊! 谢谢
啦!
黑屏

网友:
耐热性能不良~检查电源部分和高压部分的功率元件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问题 ! 换了4606还是 老样子!确实不知道怎么搞了!才接触液晶不久 !维修思路都没得。。。 高手们 救助啊...

网友:
把后接负载的滤波电容换一遍

网友:
哈哈 ... 好啦! 把高压板上的两个瓷片电容取了就好啦

网友:
你不装那个电容的啊!!!!

网友:
厉害 。。我要是修不好话 ,就把高压条换了

网友:
呵呵 一般液晶显示器上的毛病 换个电容和刷个24芯片能好一大半吧

网友:
嗯 不要那两个瓷片电容!师傅后来说要不就并一个什么电容上去也可以

网友:
电容还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