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49-M3保存BIOS不能开机

楼主(2011-03-10):
精英649-M3保存BIOS不能开机,再开的话就必须要清下CMOS才能开机,有的人说南桥坏,不知道你们有没遇到过,接下来该查哪呢?多谢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手上一块648-m3(精英代工给TCL的)正是这个问题,首先初次此主板故障是CPU四组供电烧了一组,四组供电修好后保存BIOS就C1长鸣了,要清CMOS才能正常开机显示,能开机的时候都可以正常使用,请求帮助····

网友:
我也遇到过,都没修出来。。。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