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18 有的USB 设备不认 有经验的高手请进

楼主(2011-03-10):
一台索尼S18 机器  ,USB 接口有些设备不认  有些设备可以正常使用 ,鼠标可以 使用,U盘有的可以使用有的显示无法识别USB 设备,  移动硬盘和摄像头 都是 无法识别USB 设备

请问哪位高手  维修 过 这种问题  ,供电我已经短接USB的MOS 管了,也把5V 供电直接连到USB口上 都不好用。

请有经验的 朋友 帮助!!

网友:
我见过这样的问题USB的5V供电电容不良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南桥换新的就能用了呗

网友:
只有换南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