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V100 接硬盘后不进PE、DOS

楼主(2011-03-10):
不接硬盘,用光驱能引导进入PE,DOS,接上硬盘就引导不了,首先确定硬盘没有问题,COMS下也能检测到硬盘,分区用DM 10分,也不存在没有激活C盘的问题,挂到其他机器上GHOST完系统后,光标在左上角闪啊闪,终于有点提示ERROR LOADING OS,用上海政府版一步步的安装吧,刚点击完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 ...就没完反应了,按CTRL+ALT +DEL 还能够重新启动,会是什么问题呢?有个情况,硬盘转的声音有点像供电不足似的,挂到别的机器上却正常。但是测量3D3V_S0和5V_S0都正常。
拆出主板,测量SATA接口端的对地阻值无穷大,南桥端忘记测了,应该是多少?上电测量,C113和C169 的1端无电压,2端都是大约0.2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是否正常)C184和C192 电容两端都没有电压。

网友:
   在换硬盘试下,可能出现不兼容的现象了

网友:
你应该先换硬盘试试呢,我觉得你换个硬盘,应该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两块硬盘,问题仍然是一样的,进PE就卡到“正在检测您的硬件配置。。。。。”不动了。不接硬盘,就能很顺利的进入PE

网友:
今天又量了下南桥端4条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是一样的,SATA0RXN,SATA0RXP,SATA0TXN,SATA0TXP都是310,希望有经验的师傅能指点下兄弟,先谢谢了。难道真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等了N久DOS算是进去了,而且还能够用MHDD检盘,可进PE无论我等多久,就是没反应啊,差不多有一个小时吧,断电把硬盘拿下来,发现硬盘的温度非常高。

网友:
四颗耦合电容两端应该都有电压的。你先换没有电压的两颗电容试试,如果还是没有电压应该是南桥虚了,重做吧。

网友:
哈哈  会不会是和联想的台机一样的那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