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800p7ma

楼主(2011-03-10):
客户拿一主板型号是FOXCONN p4m800p7ma,来时不跑马,各电压正常,刷BIOS后第一次能正常开机显示。重启,关机,再开还是不跑马,把主板摆上一段时间问题又是一样的。有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
富士康的主板一般cpu座容易虚焊

网友:
前天也是焊了一块和你相同的板的775U座,就好了;不过我的板是真U没有核心电压,上假U核心电压太高,换电源IC L6711还是不行,最后就加焊U座了.

网友:
U座没虚焊,我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