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卡跑71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10):
如题,数码卡跑71代表什么意思,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主要是看跑码的过程  只看最后没那么准确的    还有就是检测卡有的跑码都不一样    不信你试试!

网友:
检测卡在有些机器上跑的码不一样的,只看最后结果不好确定,看下过程,最前面开始跑的一般是内存代码,然后是显卡,这个要凭经验了